关于GALIL卡能否实现非等距离比较脉冲输出

楼主(2013-10-18):
刘工,我想实现马达在运动的情况下,进行非等间距输出比较脉冲信号,输入用的是光栅尺信号。不知道DMC1842是否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A:
如果间隔是不等的,就只能一个一个的定义输出。能否实现,要看最小间距是多少,运动速度是多少,是否来得及检测上一个OC指令脉冲输出完成并执行新的OC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