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编码器与三菱PLC怎么编写程序和接线的

楼主(2013-10-18):
各位大侠:绝对编码器除了+V、0V、两根线以外,剩下八条线分别是2的0次方——2的7次方,这怎么与三菱PLC怎么接线的,要读取位置,程序怎么写的,谢谢各位

楼主:
貌似没那位大侠知道哦

网友A:
从2的0次方到2的7次方,一共8根线,依次接X0到X7,X0到X7为格雷码,将2KX0变成BIN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如果是FX2N或者以上型号的话,直接用GBIN指令即可(如果数据线不是4的倍数需要映射到M区再处理,为4的倍数的话直接转换),如果是FX2N以下型号需要编制程序段转换,不熟悉可以QQ:1045673419

网友B:
另外:绝对值编码器有格雷码输出、BIN输出,只有格雷码输出需要转换而已

网友C:
接线有了。程序有了。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15-03-28):
我有这样一个程序看不懂 里面为什么要换算 最后等于360

网友E(2015-06-04):
是这样的  S7200的有个库也是这样编的。

网友E:
12位数据是4的倍数吧,多余的4位还是要屏蔽掉的,童鞋们发言要严谨。

网友F(2017-12-05):
看来我还需要再努力

网友G(2018-02-09):
学习中,收藏中,希望是好东西。

网友H: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啊。

网友I:
果然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J(2019-06-03):
学习一下,看能不能下载,不过奇缺积分

网友K(2019-07-21):
这个编码器接线确实很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L(2022-11-16):
引用 网友C:
接线有了。程序有了。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牛!非常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