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R-D700的曲折的故事

楼主(2013-10-18):
   十月一号的这天,别人都在休息我却出差。刚从人山人海的车站挤上车出站,又接到另一位客户的电话,说是一台变频器刚启动就出现故障。

   当时由于在车上,不知道故障代码,就叫客户的电工先复位再启动,还是故障,故怀疑电机有问题。于是就叫该电工拆了电机线再试,发现还是一样----既启动几秒后又是故障,这样只能怀疑变频器坏了。为了应急,叫该电工切了变频器运行。

  下面再把该客户的设备作个介绍,以利于故事的说明。

  该客户有我们的设备两台,每台设备有两台关联的风机,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两台风机是一台先启动一台延时十秒后启动,而这台先启动的是变频调速的,另一台是直接启动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后来的事他们联在一起,不得不说。

  话说变频器坏了,就得买台新的。可是十一啊,长假!我们不休人家要休。于是等到四号厂里拿到变频器,我也到了客户单位。变频器通过快客大巴也很快就到了,我就先试那台坏了的。一试果然故障,应急时因为原线也没有下,只是把输出线并到了输入线上。变频器依旧故障,那只能说是变频器坏了。于是果断关了两台风机的空气开关,拆下坏的变频器,换上了新买的,然后通电,输入参数,试机,电机转起来了,触摸屏上变速正常。高兴啊,也就半小时的事。搞定了!!!

  正常了,那就全部联机试机。打开了所有的开关,启动风机,没想到刚启动十来秒变频器又跳了,一查故障代码加速中过电流。好的延长加速时间,试机,又跳了。这次是运行中过电流。

 难道还是电机有漏电?

 又拆下电机试机,一开,刚启动十来秒就又跳了!!!

 真是见鬼了!!!

 变频器是新的,不会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另一台风机正好是延时十秒启动。难道是另一台风机影响的?是电源有问题?我关了另一台风机的电源,一试好了,不跳了。又送上那台风机的电源一试,又跳了。肯定是那台风机影响的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干扰?是那台风机电流太大引起压降太大,还是哪里打火引起变频器干扰保护?

我用钳表一测电流,电流正常。我马上就叫他们去找电线,将这台风机的电源从另外一个箱子中牵过来,接好一试,还是跳。那就证明不是由电源引起的了,难道是接触器引起的?又将一个接触器接到箱子外边来,一试还是跳。

真是越搞心越烦。休息一下,想一想,既然是另一台电机引起的,我把电机拆下来试试看。

我拆下那台电机的引线,一试还跳!!!现在是一台变频器,下面是空的。另外一个接触器,下面也是空的,没有电机,只有三根电线。还跳,不见鬼才怪。

 真是奇怪了,难道是线路有问题?我就拆一根线试一下,只到拆下最后一根线不跳了。我又接上其他两根,发现也不跳。就是这第三根线的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不知道。由于电线全在地下,只能马上另放三根线,接好一试正常了。

然后反复试车,再也没有跳过。

 这样一搞,已是晚上十二点多了。唉,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又试过一遍,一切正常就又赶着到别的地方了。

是这根线接地了?还是———不知道。

 由于那一台风机一直运行正常,使得这次维修走了不少弯路。可是一条线路不正常却引起另一台变频器保护,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A:
维修维护之路曲折,令人荡气回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维护之路曲折,令人荡气回肠……

哎,人在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