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选型方法

楼主(2013-10-18):
        各种ABB软启动器有不同的启动特性,选用时应对各种ABB软启动器的特点进行分析与比较,先确定ABB软启动器的型号,然后根据被控电动机的功率决定ABB软启动器的容量等级,并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热元件号。
  在星一三角ABB软启动器中,热元件一般与电动机绕组串联后接成三角形连接,因此可按电动机额定线电流的1/v/3-选择热元件。
  选用时还应考虑ABB软启动器的操作频率。选川延边三角形ABB软启动器时,被控电动机必须具备9个接线端头。
  直接启动的启动时间不超过lOs时属于正常启动,超过lOs时则属于重轻载启动。在换向条件下会出现较大的冲击电流峰值,转子堵转条件下接通电动机产生的电流等于其启动电流。
  星一三角启动时,启动转矩和启动电流可以降低到直接启动的1/3以下,因此必须考虑到从星形连接向三角形连接转换之前,电动机可能只有不到1/3额定负载的负载量,而其转速已达到额定转速的90%。这种情况下,要特别注意到风机、离心泵、压缩机和其它具有类似转矩一速度特性的设备,使用星一三角启动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过程不正常即无法达到其额定转速的情况,那就属于选用不当。
  适用于直接启动笼型异步电动机的电器有负荷开关、小容觅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和电磁ABB软启动器,但以电磁ABB软启动器用得最为广泛。
  负荷开关不能提供过载保护,一般不宜用它启动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如果非用不可,则开启式负荷开关只宜用于启动7.5kW以下的电动机,封闭式负荷开关只用于启动28kW以下的电动机。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因其技术性能比较优良,可用于启动电动机。
  选用ABB软启动器时应考虑ABB软启动器与短路保护电器的协调配合。通常选用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电器,熔断器应安装于ABB软启动器的电源一侧(综合ABB软启动器除外,其内部已装有熔断器,一般ABB软启动器应按制造厂要求选配合适的熔断器).熔断器不应代替ABB软启动器分断正常工作时最大过载电流及以下的所有电流(包括电动机的堵转电流),但应能分断安装点的预期短路电流。
  一般按ABB软启动器额定电流的2.5倍左右选择熔断器,以保证电动机启动时不发生误动作。此外,熔断器和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的交点应选择适当。
  选用电磁ABB软启动器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①根据使用环境确定ABB软启动器是开启式(无外壳)的还是保护式〔有外壳)的。
  ②根据线路要求确定ABB软启动器是可逆式的或不可逆式的.是有热保护的还是无热保护的。
  ③根据被控制电动机的功率确定用哪一级的ABB软启动器,而不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产品样本中所列的额定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规定的。如果是保护式产品.由于散热条件较差,就宜使ABB软启动器在额定电流方面有点裕度。

网友A(2016-04-12):
这篇文章写的还可以,内容比较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