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转矩,速度控制 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这个为什么没有转矩了,我用万用表测AGND和AI1,AI2 都没有电压,这是为什么,哪坏了,请各位师傅指导,谢谢

网友A:
用的是转矩控制宏?你好好的看下用户手册吧,2-4是一组,5-6是一组,难道3和6内部是短接的?

网友B(2014-01-17):
AI2能接受电压信号???至于你如果用万用表没有电压,可能是你电位器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