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装了AB5系列的编程软件后就不能同欧姆龙PLC通信了

楼主(2013-10-18):
我设备部有两台手提电脑,在没有安装美国的AB5系列编程软件前同欧姆龙的各种型号的PLC都可以通信上,但装上AB软件后突然两台电脑都不能同欧姆龙PLC通信了,改端口也没用,换了一条通信线也连不上,我们从其他地方调来一台手提也连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师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把那个关掉。。右下角。一个下雨的标志,和rslinx标志。。把两个都关掉。

网友A:
那个下雨的是OPC标志,呵呵

楼主:
不是吧,我把AB软件删掉了都没有用还是连不上,

楼主:
再说了,我从其他地方拿来了一台电脑没有装过AB软件的也不能用,晕!连接后总是

错误信息

“Modem

已经被选中,要继续码?

网友A:
如图,把这两个图标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