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块维修

楼主(2013-10-19):
请问各位师傅谁能够维修西门子400plc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A:
西门子的模块直接换新的就行啊!维修应该很麻烦的吧!

网友B:
  要不发到上海这边来帮你看看,能不能修要拆开看看坏的芯片是什么? 容量采购不?

如需要维修的话请联系: QQ:471373001

网友C:
建议还是返厂维修;

西门子400价格比较贵吧;在质保期内就返厂吧;

如果,过了质保期,就可以自己动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模块直接换新的就行啊!维修应该很麻烦的吧!

 的确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返厂维修;西门子400价格比较贵吧;在质保期内...

 不会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发到上海这边来帮你看看,能不能修要拆开看看坏的...

 谢谢了,最好还是在深圳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