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2变频器无法停止

楼主(2013-10-19):
控制线只是简单的一个电位器和一个LI1起动信号,其他控制线没接线。使用的是源型接法,当把LI1与+24V信号断开后,发现变频器还是无法停止,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即使我把起动信号线拆掉仍是在转,甚至我改成漏型接法还是这样,可是有时候又恢复正常了。旁边有一个伺服驱动器,会是这个的干扰吗?还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楼主:
这是台新的,通过监控参数sup发现LI1输入信号进去了,有时候是跳动的,有时候是一直on(即使我的输入线被我拆掉了也是如此),大家帮个忙啊!

网友A:
把你的电路接法以及变频器接线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电路接法以及变频器接线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接线没问题的,如下图,我只接了一个LI1和一个电位器,其他控制线都没接,现在这个问题又不出现了,真是奇了怪了

楼主:
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我将干扰源都去掉,将启动信号线拆掉还是如此,测量电压是24V,未接通状态,可是观察LIS确是有LI1 接通,变频器本身故障无疑!

网友C:
应该如你所说的

网友D:
我有一次没有设定对2/3线,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E(2014-01-14):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次没有设定对2/3线,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F(2016-04-13):
貌似哪个参数可以设置的 脉冲型的作为启动,你看一下I O参数设置里面

网友G(2018-01-10):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状况啊,是一直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