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 37KW空载没问题,负载炸逆变的原因?

楼主(2013-10-19):
变频器之前进水,模块整流全部坏掉,母板上的二极管和整流大部分坏掉,更换所有二极管和电阻,还有模块,空载启动没问题,报缺负载故障,接负载启动,直接炸机,测试为逆变U相IGBT上班桥击穿,下班桥性能不良。求教各位前辈,什么原因会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A:
多种原因。

无感电容不良,驱动波形不良等都会导致炸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种原因。无感电容不良,驱动波形不良等都会导致炸模块。

网友C:
  变频器进水的话,可能当时换的元件很多,你更换的还没有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进水的话,可能当时换的元件很多,你更换的还没有完

可是空载启动正常没什么异常?这时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种原因。无感电容不良,驱动波形不良等都会导致炸模块。

可是空载启动没异常现象。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