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锁死 怎么打开

楼主(2013-10-19):
我用的是信捷plc-xc 16x16yr-e   现在锁死了 结果程序无法上传和下载。求助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否跳过这个环节

网友:
找信捷公司啊!  或者通过更新PLC固件可以解锁!!!!!!!

网友A:
没有用过信捷PLC,不知道你所谓的锁死是什么意思?

首先,你的编程电缆是否可以连上你的PLC。是否可以在线监测PLC。

如果可以连上PLC,那么你可以把PLC打到停止位置,试试;

还有就是断电后再上电试试;

如果还不行,可以试着清空程序;有没有复位开关;

网友B:
   是不是密码保护了呀 ??

网友C: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找信捷公司啊!  或者通过更新PLC固件可以解锁!!!...

网友:
没用过,把程序电源拔掉

网友D:
        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E:
可能是加密了,需要密码才能打开.

网友F:
保密下载的 没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G:
刷机就可以了,不过梯形图要重做

网友H:
楼上说的对,PLC锁机不能下载和上传程序,必须要刷机,但是PLC中原有的程序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