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差率角度,交流异步电机分为哪几类?

楼主(2013-10-19):
从转差率角度,交流异步电机分为哪几类?谢谢~

网友A:
路过  实在不懂 不好意思哈

网友B:
同步电动机,0转差率,异步电动机有转差率。

网友C:
同步和异步两种。这个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啊。这类型的贴令人怀疑,是不是混分的?

网友D:
我来说说吧,转差率这东西,是区分电机认识的一个重要参数,很多人估计一辈子都不明白,异步电机转差率的意义。转差率有普通的异步电机和高转差率,应用在飞轮负载上的比较多(就是压力机)。说直白点,一个1吨重的飞轮,从1450转速被负载降低到1200转速,释放的能量就是飞轮做的功,都知道动能的公式吧?那为什么转速不能降低到500转呢?那释放的能量不是更大?这就牵涉到异步电机的转差率了,因为转差率直接关系到电机的输出扭矩,到一定数值,输出扭矩就会急剧降低,电机就会发热甚至烧毁。要说这个,估计写本书都说不清,详细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本机械压力机设计书看看

网友E:
发表下个人认识,谈到转差率,我感觉首先要知道异步电动机机械特性 Sn为额定转差率,则Sm为最大转差率,因为当电机旋转速度降低到Sm的时候,随着转速的降低转矩急速减小,就会造成电机的堵转,然后电机吸收的电能全部转化成热能,使电机绕组迅速发热,绝缘迅速老化,导致绕组绝缘丧失,电机不能工作。

网友F:
楼上二位说的不错!顶!

网友G(2013-11-20):
这是什么问题?无解,是来混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