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把变阻调速改变频调速可以吗?为什么?

楼主(2013-10-19):
现有一台起重机是变阻调速,改成变频调速可以吗?如果不能改是什么原因?能改又怎么做呢?

网友A:
这个已经改了多年了,有些起重机厂已经把变频作为出厂标配了。

网友B:
可以改,把转子三相短接。但要注意几点问题

1、普通电机额定频率是50HZ,如果改为变频以后不要超过50HZ运行。频率过高,导致电机绝缘和机械连接出现问题;

2、变频电机大多数有散热装置,普通电机没有。注意电机散热处理。

3、电机低频运行时间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