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设备,别人的程序,要自己来维护,没有注释

楼主(2013-10-19):
有个设备,别人的程序,要自己来维护,没有注释,没有HMI程序,该从何阅读呢?

楼主:
自己板凳,

大家能聊聊自己是怎么阅读别人没有注释的程序的呢?

网友A:
先根据电气图写好I/O注释,再熟悉设备工艺,自己加注释。

网友B:
楼上说的是,我也干过这个事。如果程序比较小的话,比较好搞,如果程序比较大的话,中间变量呀,数据区等就得费些时间了

网友C:
楼主把程序传上来呗,让晚辈学习学习啊。

网友D:
如果单纯的维护设备的话,不需要知道PLC程序;只要知道动作流程就行;

每个人的编程思维不一样;

所以,不要走进别人的思维;

实现的功能才是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电气图写好I/O注释,再熟悉设备工艺,自己加注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先根据电气图写好I/O注释,再熟悉设备工艺,自己加注释。

  同意,看你需要维护到什么程序,如只是让设备能正常运行的话只需要了解设备工作过程及工艺就行,如想对工艺进行一些改进或升级可能就要如楼上所说的

网友G:
我有个笨办法,就是察线。搞清楚PLC的I/0点就好办多了!

网友H:
觉得2楼和5楼说的有道理,需了解I/O端子的作用。

网友I:
别人的程序看起来有点累,尤其是菜鸟和老鸟写的程序。

1.最重要的是把工艺了解清楚。

2.再把详细的电路图画出来原理跑通。

3.再想法连机(如果可能)操作触摸屏,观察PLC数据变化,了解清楚触摸屏数据与PLC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

总之,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去年一个4k多步的程序足足看了一周,用了至少100页草稿纸,才看了个大概,至少多了10根白头发。

网友J:
从输出点往回看,联系设备动作逻辑关系;国产设备的程序没有太难看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从输出点往回看,联系设备动作逻辑关系;国产设备的程序没...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从输出点往回看,联系设备动作逻辑关系;国产设备的程序没...

网友L:
看明白60 70就不错了

网友M:
我对这个也头疼,,,,,,,,,,,,,,,

网友N:
首先要找到图纸完了再看程序

网友O:
近期搞了两条这样的生产线,好在对工艺有些了解,现场查了一下IO,先标注IO表,再顺着输出住前查,完全看懂是有难度的,了解个大概,对需要改动的地方做了修改,可以使用了!当然,传程序进去时也未将注解传进去,留着大家轮流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