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稳定张力的思路

楼主(2013-10-19):
小弟我今天看帖子无意中接触张力一名词。

大部分老旧设备都是用机械方式,比如说重力,刹车等等来控制张力,特别对贴标这种频繁起停设备要求较高,对与贴标印刷和贴标精准有很大影响。

小弟想问问大神:用自动控制系统,比如说伺服控制来控制张力稳定,有什么思路可以启发小弟呢?

网友A:
  动态的恒张力调节是一个纯速度系统,你可以考虑用用伺服电机的位置方式或速度方式,中间加上一个张力传感器(根据结构选择合适的传感器),这样传感器检测实时张力值反馈给你的控制器,控制器用一个标准的PID算法就可以直接给伺服电机下达速度命令了,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控制系统要在机械结构上加设一个类似弹簧的结构实现一个张力缓冲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态的恒张力调节是一个纯速度系统,你可以考虑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态的恒...

我说的有问题吗?如果哪儿不合适请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前段时间摆弄伺服电机的时候,我把监控调在输出力矩上,电机不动时我用力转电机,力矩数字随之增大,小弟我想能不能从这方面入手,弄个力矩的闭环控制。不是很懂这块,还请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的恒张力调节是一个纯速度系统,你可以考虑用用...

 大神,我有电明白了~明天翻翻书,搞一下PID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摆弄伺服电机的时候,我把监控调在输出力矩上,电...

  你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但是伺服本身调节是一个扭矩量,扭矩量转换成张力还要经过F=M/L的计算推倒,那你就必须检测出实际的力臂长度L,这样你就把这个问题的难点从伺服张力调节转换到力臂L的测量上了 再加之伺服力矩方式精度不是很高,这点你在伺服选型时de的难度也加大了 这种恒张力系统方案的确定 你要必须综合考虑你的精度要求和速度响应 才能最终确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前段时间摆弄伺服电机的...

 感谢大神提醒,因为随着膜卷的使用,半径会变小,加之膜卷本身不是固定量,您说的力矩中的L会随之变化。控制张力是有很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