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安全用具有哪些?

楼主(2013-10-19):
绝缘安全用具分为两类:基本绝缘安全用具和辅助绝缘安全用具。

(1)基本绝缘安全用具的绝缘强度能长时间承受电气设备的工作电压。如高压的绝缘棒、绝缘夹钳;低压的绝缘手套、带绝缘套的钢丝钳、尖嘴钳、扁嘴钳等。

1)绝缘棒俗称令克棒、拉闸杆,绝缘夹钳又称绝缘夹,都分为工作部分(钩和钳口)、绝缘部分和手握部分。手握部分和绝缘部分都是由硬塑、胶木、玻璃钢或用亚麻油煮过的木材制成,其中间用护环分开。

   绝缘棒主要用来操作高压隔离刀闸、跌落式保险器、拆装临时封地线等工作,绝缘夹钳主要用来拆换高压熔断器。

   工具使用前应用干布擦拭干净,操作时要停掉负荷、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阴雨天气没有特殊措施不得室外操作。绝缘夹钳不用时存放在盒子里,绝缘棒平时要垂直存放以免变形或受潮。

2)低压绝缘工具(钢丝钳、尖嘴钳、扁嘴钳、剥线钳等)主要是靠把手上的绝缘护套起到安全保护作用,使用电压等级不准超过500V,在绝缘护套上应有500V标记。绝缘护套破裂老化的应予以更换。

(2)辅助绝缘安全用具的绝缘强度不能承受电气设备的工作电压,如高压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胶垫、绝缘站台;低压的绝缘鞋、干燥线手套等。

1)绝缘手套和绝缘靴是用橡胶或乳胶制成的,是高压系统辅助安全用具,但可作为低压的基本安全用具。绝缘靴可以用来直接防止跨步电压。

   绝缘手套长度至少超过手腕10cm,绝缘靴高度至少应15cm,上部另加高边5cm。

   绝缘手套和绝缘靴平时保管要放在专用架上倒放或放在柜子内,但不得和工具、油类接触,以防破损和变质。绝缘靴不准当雨鞋使用。绝缘手套和绝缘靴使用前必须经过检查,检查外观有无漏气现象。

2)绝缘胶垫是橡胶制成,厚度不小于5mm,宽度不小于0.8m。

   绝缘站台是用木板或木条制成,相邻板条之间的距离不大于2.5cm,以免鞋跟陷入。台面板用绝缘瓷瓶支起,对地绝缘,瓷瓶高度不小于10cm,台面板的边缘不得伸出绝缘瓷瓶以外,以免站台翻倾人员摔倒。绝缘站台最小尺寸0.8m*0.8m,但为了便于移动和检查,最大尺寸也不得大于1m*1.5m。

   绝缘站台应放在坚硬地面使用,台面板不得与地面上其它物体接触。户外使用时站台的绝缘瓷瓶不得陷于泥中,台面板不得与杂草接触。

网友A:
绝缘用具有一定期限,一定要做实验合格方可使用,比如绝缘胶靴、手套没年要做一次耐压试验,不合格的一定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