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出现故障

楼主(2013-10-19):
有一PRO-FACE  GP2500-SC41-24V型触摸屏使用过程中出现黑屏,指示灯黄灯常亮,请懂的老师指点。在此多谢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屏,建议查找手册看 黄灯 亮是什么故障信息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屏,建议查找手册看 黄灯 亮是什么故...

 请检查一下是不是电池失效!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启动电容有问题以前我们有块屏也是这样就是黑屏,后来换了快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