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求助ACS600

楼主(2013-10-19):
变频器上电,操作板显示CDP 312 PANEL V4。25。。。。。不往下进行了。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根据你的叙述,无非两种情况:

1. 看看水晶头插的位置对不对,要在NAMC-11板上,不要插到NIOC板上,因为CDP312系统检测不到,认为是故障,屏蔽此故障将参数30.02为NO。 2. 变频器本身自检不通过,尤其是接口板NIOC。检查下连接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有控制盘的话换一个试试,再不好的话换个RMIO-11C

使用IC起拔器取下D7,再放入;检查两条短光缆,是否插错;最后不行换NAMC-11

楼主:
谢谢1楼,主板是NAMC-51,上有发光二极管发红光,它和接口板电流有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