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FTViewSEI6.1时sqlserver2008让输入sa密码??

楼主(2013-10-20):
求助各位大师安装FTViewSEI6.1时sqlserver2008让输入sa密码?不知道否则进不了下一步,我的电脑是win732系统?

网友A:
看你安装的时候选的登陆方式了,有默认的windows用户,还有sa验证如果你两个都选了,那应该是帐号sa密码sasa或者密码sa....你可以直接用.登陆进去,然后设置一下账户

网友B:
这个自己设置密码吧 好像密码的规则挺高级的

最少6位 大小写字母和数字都要有。

楼主(2013-12-15):
已解决,自己设个密码就行~!谢谢纵横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