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超时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3-10-20):
  运行plc时经常出现看门狗超时错误,上位机是力控,这种错误是程序的问题还是通讯的问题?谢谢

网友A:
看门狗提示错误,应该是上位机软件的问题吧;

你的组态软件是否有加密狗之类的硬件;

还有就是通信设置那是否有问题,比如:组态软件的通信设置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提示错误,应该是上位机软件的问题吧;你的组态软件...

网友C:
  看门狗提示错误,应该是你的组态软件是否有加密狗之类的硬件;或是软件中 关闭 看门狗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提示错误,应该是你的组态软件是否有加密狗之...

上位机用的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  没有加密狗    plc软件中需要关闭看门狗吗?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程序过大

程序错误

如进入死循环、或编程造成扫描时间过长,会造成看门狗超时错误。

网友E:
上个贴图看看什么提示?

网友F:
莫非不是正版软件,或者是万能破译的软件授权??

网友:
监控下你程序扫描周期多少,可能循环造成扫描周期过长导致看门狗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贴图看看什么提示?

网友G:
有没有中断这类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中断这类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