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和利时的LE系列PLC实现数字PID温控

楼主(2013-10-20):
用和利时的LE5341(4通道RTD输入模块)采集反馈温度,用固态继电器+电热丝控制某盒子内液体温度。要求PLC输出ON-OFF信号实现温度的精确控制。

网友A:
解决此温度控制回路问题需要使用到和利时LE系列PLC的两条指令:

PID和BLINK

指令含义如下:

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引脚功能见指令手册,和利时的PID功能块具有使用简单、调节稳定的特点,广泛应用在一些重要的过程控制场合。

BLINK:脉冲信号发生器算法(BLINK)完成按指定时间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矩形波。

输入信号:

标识       说明           变量类型

Enable   使能端           BOOL

TimeLow   低电平时间      TIME

TimeHigh   高时平时间     TIME

输出信号:

标识   说明   变量类型

Out   输出   BOOL

——————————————————————

以上两条指令配合就可以实现数字PID了,具体代码见下图:

对于过程控制场合,用CFC编程语言表方便。

这段程序输出的%QX0.4就可以接固态继电器了,PID功能块接收到现场温度反馈并跟设定值比较尽兴偏差运算输出MV,MV的值来控制BLINK输出PWM波形,从而控制电热丝的导通时间,实现温度的精确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此温度控制回路问题需要使用到和利时LE系列PL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此温度控制回路问题需要使用到和利时LE系列PLC的...

已经回答的很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