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800m与触摸屏的之间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3-10-20):
最近有个项目,要求使用触摸屏与ac800m通讯,所以只能是modbus通讯。用com3口作为通讯口,使用TK212做通讯电缆。本人是新手,弄了好几天,都没弄通。求实例,任何触摸屏都行。发邮箱kavingame@163.com.急着需要,求指点,求实例。谢谢!

网友A:
听说过,好像是嵌入式的,没有用过呢

网友B:
你准备用谁的触摸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准备用谁的触摸屏呢?

步科MT4300C或西门子SMART700IE

网友C:
这个是这样的,AC800M只能做MODBUS主站,所以,触摸屏要设为从站。同时,要在AC800M里编程才能实现。我做过AC800M与ABB触摸屏CP450通讯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这样的,AC800M只能做MODBUS主站,所以...

把这个实例发到我邮箱kavingame@163.com或vindong@163.com,包括ac800m和CP450的程序,急需,感谢你提供的建议。

网友D(2014-01-22):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这样的,AC800M只能做MODBUS主站,所以...

AC800M 做主站的思路现场最好不要用了 因为大量的编程而且还不好用 要用触摸屏做主站

可以使用软件将ABB OPC转modbusTCP

网友E:
别听7楼的瞎扯, AC800M 做主站用MODBUS和触摸屏通讯很常见。

网友F(2017-07-07):
哪里有AC800m的modbus通讯的例子啊

网友G(2018-02-28):
牛气冲天的帖子,学习并顶你!

网友H(2019-05-08):
同求编程实列,便于学习,哪位大咖有的话能否贡献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