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装干扰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3-10-20):
        做工控的朋友在工作中总会遇到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干扰,听到这个好多工控朋友都会说妈的又遇到鬼了遇到烦恼的事了。
我来谈谈个人一些看法和解决办法。
一般电气安装会遇到的干扰为:电网系统线路干扰, 输出信号干扰,  和高频信号辐射的强电磁空间干扰。
一般工厂干扰源有大动力感应设备比如 中频炉 高频炉 电弧炉 可控硅调压装置  发射机 变频器  静电设备 电磁铁等等。
尤其变频器干扰比较常见由于变频器生产厂商质量掺杂不齐导致干扰的比较多见。
下面我们谈谈解决办法以变频器干扰讨论。
一、电网线路系统干扰
       一般由变频器产生高次谐波及杂波污染电网导致线路上其他设备异常。解决办法
正确接地让设备都可靠接地,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加进线滤波器和输出滤波器如滤波电容和电抗器。
在其他电子仪表供电电源加上隔离变压器可以有效减少电源干扰。
当然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复杂工况条件下,问题不是绝对的要综合思考。
二、输出信号干扰
     在变频器信号输出端加上信号隔离器能有效解决干扰,当然了看变频器干扰程度了有些垃圾变频器是没法解决的。
三、高频信号空间干扰
这个是最难解决的一般情况将设备可靠接地通信线路采用高通金属屏蔽双绞线进行屏蔽。有的情况是变频器达到一定强度的干扰这些措施形同虚设。唯一的方法果断跟换变频器不要盲目相信什么大品牌那也是人生产出来的。
四、 通信干扰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变频器生产厂家干扰处理不好带来的还有就是其他产品未做隔离通信处理
一般情况各类仪表通信模块都是采用的光电隔离通信模块这个基本是不可能通过通信电缆干扰的。
综上所述遇到干扰问题要先确定干扰源的干扰性质由什么产生的干扰 有条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跟换其他品牌变频器试试
来确定问题出在拿出相应解决办法不要惊慌冷静思考就跟医生看病一样问题只有一个,但解决的方法多样。

网友A:
电磁干扰方面的接触不多,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B(2014-01-22):
学习下,谢谢了!学习下,谢谢了!学习下,谢谢了!学习下,谢谢了!学习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