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现场临时用电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3-10-20):
        漏电保护器是一种电流动作型漏电保护设备,它适用于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TT和TN系统),也适用于对地电容较大的某些中性点不接地的IT系统(对相-相触电不适用)。《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88)中规定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安装漏电保护装置,所以正确配置漏电保护器对安全用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目前施工现场安装的漏电保护器由于配置不合理,经常出现末级漏电不动作而上一级漏电动作的现象,使漏电故障难以发现排除,严重的会影响到施工进度,有的施工单位为此甚至拆除了漏电保护装置,给施工安全带来了危险隐患。本文结合楼工程就如何选择合理逐级配置漏电保护器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办公楼工程为了达到“标准”对现场临时用电规定的新的要求,该项目采用了三级配电三级漏电保护供电。
  一、漏电动作电流的配置与选择
  该项目使用的漏电保护器均为北京市新兴盛电气开关厂生产的产品,它的漏电动作电流规格有15mA、30mA、50mA、75mA、100mA、200mA、400mA,采取逐级安装漏电保护器就必须合选择相应灵敏度,以避免误动作的发生。
  1、三级(末级)漏电开关漏电动作电流的配置与选择
  国家标准《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GB6829-86)要求:末级开关箱内的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88)第7.2.9条还规定:使用于潮湿和有腐蚀介质场院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15mA,额定动作时间应小于0.1s。因此,三级(末级)漏电动作电流的选择必须按标准要求选择。
  2、二级(中级)漏电开关漏电动作电流的配置与选择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88)第702.10条规定:两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作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分段保护的功能。所以中级漏电开关漏电动作电流的配置与选择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末级和二级(中级)漏电保护装置之间的线路存在正常泄漏电流,因此二级(中级)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必须大于下级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与上述正常线路的泄漏电流之和。
  (2)、二级(中级)漏电开关漏电不动作电流的值应大于末级漏电动作电流的额定值(一般漏电保护开关漏电不动作电流IΔn0与漏电动作电流IΔn的关系为IΔn0=IΔn/2)。这样才能保证电气施工机具出现漏电事故,末级漏电保护装置首先动作。
  漏电保护装置的产品额定值大于30mA规格的逐级有50、75、100、200mA等等,按灵敏性、可靠性要求,二级(中级)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宜选为不大于100mA规格,联合办公楼工程二级(中级)漏电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选择的75mA。它的漏电不动作电流IΔn0是37.5mA,与末级的30mA之间的有一段缓冲区,允许存在线路正常泄漏电流,从而保证了选择性,即:末级负荷出现漏电电流在30mA以下时,末级漏电保护装置动作切断电源,二级(中级)装置不动作,因而不扩大断电范围。
  3、一级(首级)漏电开关漏电动作电流的配置与选择
  根据上面的选择规则,一级(首级)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宜选为不大于200mA规格,联合办公楼工程一级(首级)漏电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选择的200mA。
  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的选择
  1、末级(3级)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
  按照《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88)的规定,末级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
  2、二级和首级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
  日前在二级和首级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上说法不一,有的施工现场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均按小于0.1s配置,这样的后果就是容易发生漏电误动作。联合办公楼工程在选择漏电保护装置的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充分考虑了漏电开关动作的时间问题,使这一现象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1)、第二级和首级漏电为间接漏电保护装置,因此,要选用延时型漏电保护装置(其漏电动作时间有下面几个等级:0.2、0.4、0.8、1、1.5、2s)。
  (2)、第二级漏电装置漏电不动作时间tΔn0应与第三级(末级)漏电动作时间相匹配(通常tΔn0=tΔn/2)。
  (3)、首级漏电装置由于是按分路设置,漏电动作电流已经与下一级漏电装置有缓冲区,故在漏电动作时间上不再调节,保持与中级漏电装置同样的漏电动作时间(仅限上图此种漏电开关安装配置方法)。
  因此,第二级和首级漏电装置的漏电动作时间均按0.2s设置。
  三、结论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由于其临时性,多变性和操作人员对电气设备不熟悉,极易发生触电事故,因此现场临时用电系统的安全指标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采取何种保护方式都绝不是绝对安全的。对现场施工用电必须严格管理定期维修,专业电气维修人员须定期检查各级漏电保护器动作是否可靠,检查线路及设备绝缘层是否老化,以及接地体接地线的连接是否良好;同时,要加强有关临时用电知识的教育和普及,杜绝非专业人员进行安装、维修、拆除电气工程。只有这样才能使人身损害的几率减至最小。

网友A(2014-01-26):
再看看也好,多看也不一定都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