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340的CPU模块RUN闪烁,如何处理。

楼主(2013-10-20):
施耐德M340的CPU模块RUN闪烁,如何处理。

硬件开启后CPU模块RUN灯不停闪烁,后面模块没有报错,设备无法正常运行。电源复位能管用吗?

网友A:
断电试试;

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是不是硬件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试试;重新下载程序试试;是不是硬件本身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