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出现故障没有显示

楼主(2013-10-20):
因为新手没有积分,所以没有赏金。触摸屏黑屏黄色指示灯常亮,请高手指点,看还有没有修的必要,如何修   品牌型号是PRO-FACE   GP2500-SC41-24V谢谢

网友A:
这个肯定是要返厂了,而且时间有点长,如果急用的话建议重新买一个。

网友B:
首先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

通信是否正常;

保险丝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这样的现象是突然出现的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如果在保质期范围内,直接返修就是了!

网友D:
有可能背光灯不亮了。先联系厂家买一块新的,在慢慢自己修吧。别耽误生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保质期范围内,直接返修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通信是否正常;保险丝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通信是否正常;保险丝是否正常...

 电源正常,保险丝应该是好的,因为有指示灯是黄灯,通信无法确定,

网友:
谢谢各位,试一下再向各位讨教

网友F:
  先看看能不能用电脑正常连线,如能正常连线可能是 屏背光管坏了,更换一下就行

网友G:
果断换掉,现在其它的好便宜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先看看能不能用电脑正常连线,如能正常连线可能是 ...

顺便备份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通信是否正常;保险丝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背光板有问题,背光板的价格是整个屏的1/3价格

网友J:
这个不好弄,不显示的原因有好多种,得实际的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