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一下直流屏

楼主(2013-10-20):
1.直流屏含义及作用:

直流屏是直流电源操作系统的简称。通用名为智能免维护直流电源屏,简称直流屏,通用型号为GZDW。简单地说,直流屏就是提供稳定直流电源的设备。(在输入有380V电源时直接转化为220V,在输入(市电和备用电)都无输入时,直接转化为蓄电池供电——直流220V: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工业专用应急电源)。发电厂和变电站中的电力操作电源现今采用的都是直流电源,它为控制负荷和动力负荷以及直流事故照明负荷等提供电源,是当代电力系统控制、保护的基础。直流屏由交配电单元、充电模块单元、降压硅链单元、直流馈电单元、配电监控单元、监控模块单元及绝缘监测单元组成。主要应用于电力系统中小型发电厂、水电站、各类变电站,和其他使用直流设备的用户(如石化、矿山、铁路等),适用于开关分合闸及二次回路中的仪器、仪表、继电保护和故障照明等场合。

  直流屏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控制、保护、管理、测量的新型直流系统。监控主机部分高度集成化,采用单板结构(All in one),内含绝缘监察、电池巡检、接地选线、电池活化、硅链稳压、微机中央信号等功能。主机配置大液晶触摸屏,各种运行状态和参数均以汉字显示,整体设计方便简洁,人机界面友好,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直流屏系统为远程检测和控制提供了强大的功能,并具有遥控、遥调、遥测、遥信功能和远程通讯接口。通过远程通讯接口可在远方获得直流电源系统的运行参数,还可通过该接口设定和修改运行状态及定值,满足电力自动化和电力系统无人值守变电站的要求;配有标准RS232/485串行接口和以太网接口,可方便纳入电站自动化系统。

  直流屏的组成:

  充电柜-充电模块-监控模块-电池组-降压硅链

  直流屏主要特点:

  系统特点

  高可靠性:

  采用开关电源的模块化设计,N+1热备份。

  充电模块可以带电热插拔,平均维护时间大幅度减少。

  动力母线和控制母线可以由充电模块单独直接供电,可以通过降压装置热备份。

  硬件低差自主均流技术,模块间输出电流最大不平衡度优于5%。

  可靠的防雷和电气绝缘措施,选配的绝缘监测装置能够实时监测系统绝缘情况,确保系统和人身安全。

  系统设计采用IEC(国际电工委员会),UL等国际标准,可靠性与安全性有充分保证。

  高智能化:

  监控模块采用大屏幕液晶汉字显示,声光告警。

  可通过监控模块进行系统各个部分的参数设置。模块具有平滑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功能,具备电池充电温度补偿功能。

  具有多个扩展通讯口,可以接入多种外部智能设备(如电池测试仪、绝缘监测装置等)。

  现代电力电子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相结合,提供对电源系统的“遥测、遥控、遥信、遥调”的支持,实现无人值守。

  蓄电池自动管理及保护,实时自动检测蓄电池的端电压、充电放电电流,并对蓄电池的均浮充电进行智能能控制,设有电池过欠压和充电过流声光告警。

  系统采用监控装置内置绝缘监察、电池检测、接地选线、电池活化、硅链调压、中央信号等功能单元,大大方便用户使用;

直流屏

系统采用独有的“一线通”接线技术,大大方便大容量直流系统的屏内接线,方便用户维护。

  ● 充电模块采用自然冷却方式,平均无故障时间大幅提高,而且可用于环境相对恶劣的场所;

  ● 充电模块可带电插拔,平均维修时间大幅减少;

  ● 采用国际最新软开关技术,主要器件采用高质量的名牌产品;

  ● 硬件低差自主均流技术,模块间输出电流最大不平衡度优于± 5%

  ● 可靠的防雷和高度的电气绝缘防护措施,绝缘监测装置实时监测系统绝缘情况,确保系统和人身安全;

  ●监控模块采用大屏幕液晶触摸屏显示,真人语音告警;

  ●监控程序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模块化编程,有利于程序维护与升级;

  ● 可通过监控模块进行系统各部分的参数设置,具有详细的在线帮助功能;

  ● 具备平滑调节输出电压和电流,蓄电池自动温度补偿等先进功能;

  ●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实现对电源系统的“遥测、遥控、遥信、遥调”以及实现无人值守;

  ● 蓄电池自动管理及保护,实时自动监测蓄电池的端电压,充、放电电流,并控制蓄电池的均充和浮充,设有电池过欠压和充电过流声光告警。

  ●装置可通过公共电话线进行程序支持,实现远程维护诊断。 直流屏监控模块

2.直流屏技术指标:  1) 交流测量精度:220V及380V±15% 范围内 ≤ 1.0 %

直流屏原理图

     2) 直流测量精度:控母电压: 110V~240V范围内 ≤ 0 .5%

  合母电压: 286V~198V范围内 ≤ 0.5%

  充电电压: 286V~198V范围为 ≤ 0.5%

  电池电压: 12.5V±10%范围为 ≤ 0.5%

  控母、充电电流: 10%Ie~100%Ie范围内 ≤ 0.5%

  3) 充电控制参数:调压口输出电压(DC):0 ~ 8.0V受控 (100mA)

  4) 温度检测:1路电池室温度 -40℃~125℃

  109路电池温度巡检 -55℃~125℃

  5) 电池在线检测: 256路 直流屏原理图

  6) 绝缘在线检测: 8~64路,可定制

  7) 支路开关状态检测: 8~64路

  8) 硅链控制: 5级

  9) 故障记录: 64条

  10)继电器触点:220V / 2A

3.直流屏工作条件:  1) 工作电源: AC320V~420V

  试机电源: AC320V~420V 50Hz±10%

  2) 工作环境温度 : 0℃ ~ 45℃

  3) 空气相对湿度: ≤ 85RH

  4) 运行场所: 无强烈振动和冲动、无严重尘埃、无腐蚀性气体、无导电性和爆炸性介质、通风良好。

  5) 适用范围:DC110V系统,DC220V系统均能满足使用。

  说明:本说明书的参数设置均以220V系统为例,110V系统参数作相应调整

  3系统配置直流电源系统由多功能监控模块,高频开关充电模块,电池模块、直流馈出等几部分组成。

  3.1直流系统监控模块直流屏多功能集中监控模块是自行开发,全数字化控制、保护、管理、测量的新型直流监控装置。装置硬件高度集成化,采用单板结构(All in one),内含绝缘监察、电池检测、接地选线、电池活化、硅链稳压、微机中央信号等功能。主机配置大液晶触摸屏,各种运行状态和参数均以汉字显示,整体设计方便简洁符合用户使用习惯。

4.直流屏的调试方法  1、首先检查一次和二次回路接线是否正确-主要是查致命错误,比如说弱电接口接上强电了,应该接入直流信号却接入交流信号了,还有就是短路问题。

  2、避免了以上的原因,断开所有的断路器和保险,接通交流电源,测试交流双电源切换装置是否工作正常,双电源切换装置的下口电压是否正常。

  3、交流部分测试正常后,依次闭合充电模块的交流开关,观察模块是否正常启动并测量模块输出电压和极性。

  4、充电模块启动正常并输出电压和极性正确后,接通电池组开关及各母线开关,测量电池组开关下口、合母、控母电压和极性是否正确,并观察电压表计是否方向打翻。

  5、一次接通馈出开关,分别测量馈出开关对应的端子电压和电压极性是否正确。

  6、上述内容为一次回路的调试,上述步骤测量调试完毕后,接通监控电源。

  7、监控上电后,观察监控显示是否正常和各个检测模块是否工作正常。

  8、监控装置通电正常后,首先查看监控显示器上的报警信息,如果有报警信息,则按照报警信息查找相关问题,如没有,则查看监控装置显示的电压值、带上负载的电流值、开关量信息等。

  9、监控上的主要模拟量、开关量信息经查看并测试正常后,开始测试直流母线的绝缘报警及支路接地阻值,一般220V系统可以用25-100K电阻测试,110V系统可以用7-100K测试。

  10、电池巡检测试,最好将规定路数的电池都接入电池巡检,测试整体性能,如现场条件不够,可以拿单节电池依次测试。

  至此为止,调试完毕,剩下的就是检查元器件安装紧固、导线与元器件是否有松动及工艺问题了。

网友A:
直流屏,现在都模块化加电池充放电检测和管理了。

网友B:
确实挺详细的    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