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多个按钮等高等宽

楼主(2013-10-20):
初学者,有时做好几个按钮,有没有选项可也设置这几个按钮开关的图形等高等宽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是粘贴、复制。

网友B:
肯定有的,在对齐那里找吧

网友C(2013-11-20):
方法一:先做好一个按钮,然后实施“多重复制”。

方法二:先做好多个按钮,并选中一个按钮作为基准;再选择其他按钮,然后实施“造成相同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