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转速不稳

楼主(2013-10-20):
6ra70转速不稳,怎么办,谢谢

网友A:
1.是你的6RA70未优化好

如果已经按照手册要求,进行了电流环、转速环的优化的话,那你有必要再进行一下转速环的手动优化了。

2.检查一下机械传动系有无问题?

先检查下电机传动系和外围。

网友:
是不是编码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