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1000变频器过程控制跳闸信号如何查

楼主(2013-10-21):
ACS1000变频器,过程(程序)控制跳闸信号在变频器内部是否有记录,如何查找?

网友A:
里面有个报警记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ACS1000变频器可以查到的故障记录有40条

最近发生的40条故障信息,可以通过字符和数字显示在控制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