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不懂啊,真心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3-10-21):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ABB变频器,我想问一下,当我将变频器控制方式由DTC变为标量模式的话,只是需要控制方式内的参数就行了么?其他的参数有需要改变的么?如果有,需要改哪些呢?

网友A:
控制方式指的是变频器内部的控制方式,ABB变频器ACS800系列有两种控制方式:标量控制和DTC直接转矩控制,风机泵类等负载没有突变的一般标量控制就可以了,需要转矩的快速变化就需要DTC直接转矩控制。99组参数中选择。
外部控制主要指控制指令从哪里给定,控制面板上有本地和远程控制,本地控制就是指控制面板控制。远程控制就是可以通过I/0硬线控制或者通过通讯控制。

网友B:
  学习一下, 我也不懂这个,请砖家吧

网友C:
标量控制就是V/F控制,V/F控制粗的说实际上就相当于改变电源,现在电网是50hz,所以两极电机3000转(理论值),如果60HZ电机就是3600转(理论上)。变频器在这里只是起到变频电源的作用。

DTC就是矢量控制。

  比如说爬坡,爬到半坡爬不动了,前一种一个速度,爬上去就上去了,爬不上去就会在半坡原地空转,或者轮胎憋死,直到烧坏发动机(当然也有保护)。

  后一种类似自动变速箱,爬不动了,会自动转到低档,保持力矩恒定。慢慢往上爬。

前一种不会自动变挡。只能保持一个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量控制就是V/F控制,V/F控制粗的说实际上就相当于...

说的倒是 挺形象,但是可能误导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 我也不懂这个,请砖家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式指的是变频器内部的控制方式,ABB变频器AC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标量控制就是V/F...

 怎么叫误导呢?那么你说说看。

网友G:
外部控制主要指控制指令从哪里给定,控制面板上有本地和远程控制,本地控制就是指控制面板控制。远程控制就是可以通过I/0硬线控制或者通过通讯控制。

网友C:
那你说说变频器和可变频三相电源的区别在哪里??

比如说,我家是国标220V50HZ。我家比如有一个日本电器(假设)110V,60HZ,还有一个印度电器(假如)130V,70HZ。还有一个军用电器220V,400HZ。。我都想使用,这些东西有转矩么??

网友C: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变频器带着电机正常运行。当电机阻力增大,整个系统会有什么反应呢?

 V/F控制的电机,会像普通直接接在三相电上的电机一样,电流升高,跳保护(只不过接在变频器中的保护由变频器中的电脑来实现)。

而接在矢量控制变频器中的电机,开始也是电流升高,这时候,矢量控制会自动降低频率(注意,与此同时的V/F是不会降低频率的),---频率降低了,自然电流就小了(因为电机出力小了嘛)。如果阻力继续变大,变频器频率低到最低也不能满足要求了,变频器这时候也就停了电机,开始报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变频器带着电机正常运行。当电机阻...

 你确定V/F控制模式下没有你所说的降频限流功能么?为什么我用的有呀!

网友H:
另外纠正下DTC控制是直接转矩控制模式,可以理解成一种空间矢量的不同算法,区别于V/F控制和VC、SVC,更与矢量模式下的转矩控制功能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I:
可以开发Modbus通信通讯的LED显示屏  ,使PLC的参数显示在LED显示屏上。

网友I:
具有Modbus通信通讯的流水线产量看板,可以与电脑连接、LED显示屏连接,通过电脑来设定目标值。

Modbus通信完全采用无线方式传输数据,有近距离、远距离方式

希望与大家进行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我现在就...

 没有。。V/F就是变频电源的作用,----不过和完全意义上的变频电源有所差别----就是在低频时,电压也按照曲线方式降低。

比如变频电源:我1HZ的时候,220V,2HZ的时候220V。。。200HZ的时候电压还是220V。我电压保持恒定,只是频率可调。

    而变频器的区别是,在额定频率以上,与变频电源是一样的,而额定频率以下,电压与频率有一定的曲线关系。

网友J:
由直接转矩控制更改为标量控制应该注意及时更改启动方式和启动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由直接转矩控制更改为标量控制应该注意及时更改启动方式和...

 运行起来你就可以看到,V/F控制时,面板上给定频率--F是不变化的,恒定的。如果设置成矢量控制,频率是波动的,最后一两位小数总是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