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电机顺序启动

楼主(2013-10-21):
今天遇到一个比赛题目,久思不得其解,各位指导一下

我公司输煤系统有皮带机四台,自煤场漏斗至磨机分别为M1、M2、M3、M4。启动前鸣笛5秒,MI运转,5秒后M2运转,5秒后M3运转,5秒后M4运转。并有运行指示。停止时同样M1先停,5秒后M2……..,若正常情况M1运行30分钟后自动停止;特殊情况按下急停按钮同样先停M1,其余3台顺续停止。

按要求设计出规范合理的电路图,并完成接线调试

网友A:
最为简单不过的顺序控制   楼主怎么还百思啊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的,楼主可以静下心来思考的

网友C:
会的朋友 说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我有个电路图给你:

这个图可以动作,需要的话,给邮箱;

网友E:
继电器设计的话,需要的元件较多,但是设计原理不是太复杂。先设计个顺起顺停电线路,然后根据需要把时间继电器加进去,应该就可以了。指示很简单,只要有辅助触点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顺序启动,比较简单,但还要顺序停止,就要再加三个断电型时间继电器。总共用三个通电型,三个断电型,四个接触器。

网友E:
今天设计了个草图,完美实现以上功能,需要普通通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8个,中间继电器3个,接触器4个,按钮两个,电笛一只,信号灯4只(只指示运行信号),2p断路器一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的,楼主可以静下心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