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位置控制的应用和调试

楼主(2013-10-21):
前言:笔者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接触到台达B2伺服驱动器,故将该伺服的使用心得总结了一下,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进步。

该项目是一台半自动丝网印刷机,PLC采用FX3U 32点晶体管输出,

三个轴分别使用400W,750W,1.5KW的伺服电机。均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

位置控制方式的特点有:

1,外部输入脉冲的频率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

2,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

确定了应用目的以后就开始实施该项目:

一,       PLC和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我们只是先画出一个轴的接线图,另外两个图类似。

下面依次介绍各端子的功能:

使用外接24V开关电源主要是对脉冲口Y1,Y3供电。35接24V,14公共端接0V。

Y1,Y3为集电极开路输出,41为脉冲,37为方向。接通时,均为低电平。

17 , 11 内部短接,用来给伺服控制输入提供电源,9号端子,伺服使能。

27 , 28 伺服驱动器报警输出。

这里单单介绍的是I/O口的接线,具体电源接线,编码器,电机配线需要查阅相关的手册,这里不做过多介绍。

二,       伺服参数调试

按照图示接好伺服驱动器的引线以后,上电,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是不会动作的,因为此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调试伺服驱动器。

如果我们拿到一台伺服驱动器,不知道参数是否正确,需要把P2-8设为10 即为恢复出厂设置。

复位完成后既要开始设置参数,最先要搞清楚的电子齿轮比。

查手册得知电机尾部编码器分辨率

这里有一个公式 :   分辨率160000 / 1圈脉冲数 =  P1-44/P1-45

假设P1-44设为16,P1-45设为1.那么一圈脉冲数 = 10000。

也就是说,此时,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再结合齿轮比,同步带周长或丝杆的间距,就可以确定我们达到要求要发多少脉冲了。

算完齿轮比,接着我们就要开始调试参数了。

1,  基本参数(伺服能够运行的前提)

P1-00 设为2 表示  脉冲+方向控制方式

P1-01 设为00 表示位置控制模式

P1-32 设为0 表示停止方式为立即停止

P1-37 初始值10,表示负载惯量与电机本身惯量比,在调试时自动估算。

P1-44 电子齿轮比分子

P1-45 电子齿轮比分母

2,  扩展参数(伺服运行平稳必须的参数,可自动整定,也可手动设置)

P2-00 位置控制比例增益(提升位置应答性,缩小位置控制误差,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P2-04 速度控制增益(提升速度应答性,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P2-06 速度积分补偿(提升速度应答性,缩小速度控制误差,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此外还需要把

P2-15至P2-17 均设为0,分别代表正反转极限,紧急停止关闭。否则的话会导致伺服驱动器报警。此外如果有刹车的话还要把 P2-18设为108 (设定第一路数字量输出为电磁抱闸信号。)

这些参数都是基于对伺服驱动器的数字输入(DI)输出(DO)功能定义表来设置。(表7-1.表7-2)对于工程应用当中的I/O点进行端口定义。必要的时候查表进行相应的设置。

3, 共振抑制的设置

P2-23 第一组机械共振频率设定值,(开启第一组机械共振频率时,P2-24不能为零)

P2-25 共振抑制低通滤波。

P2-26 外部干扰抵抗增益。

P2-47 自动共振抑制设为1 抑振后自动固定。

P2-49 速度检测滤波及微振抑制。

设置完以上的参数就开始自动增益

P2-32 设为1或2,伺服在运行过程中每半个小时估测负载惯量比至P1-37.再结合P2-31 的刚性及频宽设定,自动修改P2-00,P2-04,P2-06,P2-25,P2-26,P2-49等参数。

当P2-33为1时,P1-37惯量比估算完成,以上相应的控制参数值固定。

此外我们还可以把P2-32设为0,进行手动增益调整。

完成了上述参数的调节,这时,让伺服电机运转起来,应该是跑得很欢的,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查读使用手册,或者更加优化我们的控制效果,具体的应用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再探索,再学习。因为是首次发帖,排版不好,水平也有限,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不错,很详细的解说,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楼主 请问CN1需要用屏蔽线吗? 我用示波器观察CN1的EZ信号有很大干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详细的解说,感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问CN1需要用屏蔽线吗? 我用示波器观察CN1...

我们一般把脉冲口做双绞线处理,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如果还是会丢失脉冲就选带屏蔽线的电缆。

网友D(2013-11-24):
经典,很详细,我学习!

网友E:
对我很有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F(2014-04-02):
讲得很详细。再补充下,信号线必须采用屏蔽线。

网友G(2014-05-02):
万分感谢,看了之后廓然开朗!!!!

网友H:
十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I(2015-01-02):
楼主,既然是上电就SON,9、11、17可以不接,将P2-10设置为1

网友J:
不错,不错,比较详细

网友K:
挺好的,基本上功能都可以实现了,除了提高下丝杠的精度,其他的基本上没有啥问题了。很好了。你工作几年了。

网友L: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M:
还在学习的路上,虽然多数东西搞不懂,但看得出楼主很用心,顶一下

网友N(2015-03-24):
楼主的大概思路及方式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如上面有两位提到的..VDD+跟Com+个人感觉还是应该不要接,Com+直接外接24V.

另外有个问题想惊叫下, 就是关于伺服刹车. P2-18设置的值, 该如何解读. 我查资料没有查到相关信息.

然后就是在使用三菱PLC控制时, 刹车使用或者释放,应该怎么控制呢.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伺服电机经常报警过载的状况. 我是通过伺服脉冲的信号去确定是否要用刹车的. 是否有更好的?

网友O:
请问楼主,这个程序要怎么编写

网友P:
程序也发份呗,谢谢楼主

网友Q:
铣床CAD电控图及程序11111111111

网友R:
hen bu cuo a

网友S:
不做伸手党,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T:
引用 网友I:
楼主,既然是上电就SON,9、11、17可以不接,将P...

P2-10是内部使能?

网友T:
看了这篇文章,我只想顶,另外想问楼主,A2和B2也是这样的吗?想请教下,我用DVP20EH00T3控制ASDA-A2,也是脉冲+方向控制,接线跟你的一样吗?

网友U(2015-05-18):
楼主好! 我刚接触台达产品,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用DDRVI指令时,电机不按发出的脉冲数行走,输入10000个脉冲,刚好走一圈,输入11000却走两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V:
发生大火发生过的恢复的

网友W(2015-07-14):
有没有教程看下台达的伺服调试软件怎么用的啊!

网友X(2016-02-27):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大概思路及方式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如上面有两位提...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大概思路及方式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如上面有两位提...

开机伺服允许工作抱闸就松开,刹车不是用来控制停止准确度的,是在一些垂直应用场合防止断电在负载的作用下自动下滑的。

网友Y(2016-04-22):
我想用S7-200来控制B2伺服驱动器,高人能否指点一下接线图?

网友Y:
楼主,你用端子17和11连接,是使用内部电源。而端子35连接24v端子14连接0v是使用外部电源,外部和内部电源同时使用不会矛盾吗?

网友Z:
没有用过台达,对我很有帮助,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AA:
再次评论:感谢 楼主,你这也属于行善积德,谢谢

网友AB(2016-06-18):
谢谢楼主,很有帮助的资料

网友AC:
正好要用台达B2驱动 学习了 O(∩_∩)O谢谢

网友AD(2016-08-01):
非常经典。谢谢,仔细研究。

网友AE:
刚好用到台达b2系列的驱动器,楼主这份资料非常关键,十分感谢

网友AF(2016-09-20):
引用 网友Y:
楼主,你用端子17和11连接,是使用内部电源。而端子3...

按贴主的电路图来看,发脉冲使用的是外部电源,DI数字输入使用的是驱动器内部24v直流电源(内部电源正极是17VDD,负极是14CMO-),在VDD与外部电源没有接线的情况下,14接0V可以拿掉,这根线不影响控制也不起作用。

网友AG: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大概思路及方式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如上面有两位提...

我想请问下为什么不用参数直接设定son导通,这样就不需要外接24V电源了

网友AH(2017-03-26):
谢谢 真的很受用!!!!

网友AI:
按照楼主所说,设置完参数后电机还是不会转,怎么回事?

网友AJ:
太好了,刚好用到!真是雪中送炭和羽绒服》多希望找个美女吻你一下、、、、

网友AK(2017-05-31):
不错,不错,楼主写的通俗易懂

网友AL: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很容易接受。。。。。。

网友AM:
不错的适合像我这样的初学者

夜梦碎!

网友(2017-08-31):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大概思路及方式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如上面有两位提...

刹车线路接电源了吗?

网友AN:
感谢楼主,我想问下我用S7-200的CUP226的接线一样吗

网友AO:
简单明了,非常有帮助

网友AP:
我在家自己测试一个ASD  B1 0121 B伺服器,为什么正反脉冲不一样,设置的数量是一样的。一个方向能达到另外一个只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多,而且很固定。

网友AQ(2017-12-25):
很用心的帖子

波比得。

网友AR(2018-04-12):
如果附上PLC程序就完美了

网友AS:
感谢楼主发帖共享,弱弱的问一下,你这是用输出端子做的还是用的通信啊,如果用通信能做吗?我是新手,求指点

网友AT:
非常好的分析

网友(2018-05-12):
刚好用到台达的私服,顶一个!!!

网友AU:
学习一下,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V:
大赞👍,刚好需要,台达的东西文件太少了

网友AW: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AX:
说的非常相细,非常好

网友AY: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楼主(2013-10-21):
前言:笔者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接触到台达B2伺服驱动器,故将该伺服的使用心得总结了一下,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进步。

该项目是一台半自动丝网印刷机,PLC采用FX3U 32点晶体管输出,

三个轴分别使用400W,750W,1.5KW的伺服电机。均采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

位置控制方式的特点有:

1,外部输入脉冲的频率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

2,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

确定了应用目的以后就开始实施该项目:

一,       PLC和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我们只是先画出一个轴的接线图,另外两个图类似。

下面依次介绍各端子的功能:

使用外接24V开关电源主要是对脉冲口Y1,Y3供电。35接24V,14公共端接0V。

Y1,Y3为集电极开路输出,41为脉冲,37为方向。接通时,均为低电平。

17 , 11 内部短接,用来给伺服控制输入提供电源,9号端子,伺服使能。

27 , 28 伺服驱动器报警输出。

这里单单介绍的是I/O口的接线,具体电源接线,编码器,电机配线需要查阅相关的手册,这里不做过多介绍。

二,       伺服参数调试

按照图示接好伺服驱动器的引线以后,上电,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是不会动作的,因为此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环,调试伺服驱动器。

如果我们拿到一台伺服驱动器,不知道参数是否正确,需要把P2-8设为10 即为恢复出厂设置。

复位完成后既要开始设置参数,最先要搞清楚的电子齿轮比。

查手册得知电机尾部编码器分辨率

这里有一个公式 :   分辨率160000 / 1圈脉冲数 =  P1-44/P1-45

假设P1-44设为16,P1-45设为1.那么一圈脉冲数 = 10000。

也就是说,此时,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再结合齿轮比,同步带周长或丝杆的间距,就可以确定我们达到要求要发多少脉冲了。

算完齿轮比,接着我们就要开始调试参数了。

1,  基本参数(伺服能够运行的前提)

P1-00 设为2 表示  脉冲+方向控制方式

P1-01 设为00 表示位置控制模式

P1-32 设为0 表示停止方式为立即停止

P1-37 初始值10,表示负载惯量与电机本身惯量比,在调试时自动估算。

P1-44 电子齿轮比分子

P1-45 电子齿轮比分母

2,  扩展参数(伺服运行平稳必须的参数,可自动整定,也可手动设置)

P2-00 位置控制比例增益(提升位置应答性,缩小位置控制误差,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P2-04 速度控制增益(提升速度应答性,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P2-06 速度积分补偿(提升速度应答性,缩小速度控制误差,太大容易产生噪音)。

此外还需要把

P2-15至P2-17 均设为0,分别代表正反转极限,紧急停止关闭。否则的话会导致伺服驱动器报警。此外如果有刹车的话还要把 P2-18设为108 (设定第一路数字量输出为电磁抱闸信号。)

这些参数都是基于对伺服驱动器的数字输入(DI)输出(DO)功能定义表来设置。(表7-1.表7-2)对于工程应用当中的I/O点进行端口定义。必要的时候查表进行相应的设置。

3, 共振抑制的设置

P2-23 第一组机械共振频率设定值,(开启第一组机械共振频率时,P2-24不能为零)

P2-25 共振抑制低通滤波。

P2-26 外部干扰抵抗增益。

P2-47 自动共振抑制设为1 抑振后自动固定。

P2-49 速度检测滤波及微振抑制。

设置完以上的参数就开始自动增益

P2-32 设为1或2,伺服在运行过程中每半个小时估测负载惯量比至P1-37.再结合P2-31 的刚性及频宽设定,自动修改P2-00,P2-04,P2-06,P2-25,P2-26,P2-49等参数。

当P2-33为1时,P1-37惯量比估算完成,以上相应的控制参数值固定。

此外我们还可以把P2-32设为0,进行手动增益调整。

完成了上述参数的调节,这时,让伺服电机运转起来,应该是跑得很欢的,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查读使用手册,或者更加优化我们的控制效果,具体的应用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再探索,再学习。因为是首次发帖,排版不好,水平也有限,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天。。。

网友(2018-06-10):
正好在调,谢谢分享

网友AZ(2018-07-16):
引用 网友I:
楼主,既然是上电就SON,9、11、17可以不接,将P...

网友BA:
最近正在学习 受教了!

网友BB:
非常感谢啊,,为不懂的做了很大的贡献啊

网友BC:
楼主 讲的很好, 能提供刚开始的灵感。

网友BD(2018-11-11):
做成压缩文件,可以下载学习,就更完美了

网友BE(2019-02-22):
好!刚好用到台达系列的驱动器,楼主这份资料非常关键,十分感谢

网友BF(2019-06-25):
大家注意了 请问有谁知道下面的伺服怎么用

网友BG: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赞一个

网友BH(2019-08-26):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 请问CN1需要用...

我现在用的CN1口到PLC的线是普通信号线,因为是一条线,怕丢脉冲。还有没有不要换线从而达到挽救的机会?

网友BJ(2020-12-06):
十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BK(2021-03-17):
很详细的解说

网友BL:
感谢楼主,但是不怎么看得懂

网友BM(2021-05-24):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详细的解说,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N:
此外还需要把

P2-15至P2-17 均设为0,分别代表正反转极限,紧急停止关闭。否则的话会导致伺服驱动器报警。此外如果有刹车的话还要把 P2-18设为108 (水处理设备设定第一路数字量输出为电磁抱闸信号。)这些参数都是基于对伺服驱动器的数字输入(DI)输出(DO)功能定义表来设置。(表7-1.表7-2)对于工程应用当中的I/O点进行端口定义。必要的时候查表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BO(2021-08-24):
先看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BP:
不错,好文章,直线电机直线模组包括DD马达也需要伺服驱动调试,学习了。

网友BQ(2022-09-28):
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如果有常见调试故障及处理对策就更好了。

网友BR:
这楼主自己写的,那这就牛B了

网友BS(2024-06-11):
顶一下,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BT(2024-08-17):
感谢楼主,学习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