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对讲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3-10-21):
1.所有用户均不能开锁:

可能原因:查门口机至电源,门口机至电锁接线是否接好,查线路是否接好(直按式系统2号线,数码式3号线)(至电控锁的线是2芯线,建议使用0.5平方毫米的护套线,对于线的标注各厂家略有不同,没有统一标准);

处理方法:(首先)按接线图正确接好传输线,(并可现场)使用密码方式测试,若能打开电锁,证明门口机至电锁通道(没问题),门口机至电源通道正常;主线至线路户不能(下议);

备注: A、防震接线:多数楼宇对讲采用接线柱或螺丝压接线,防震也是一个关键,部份工程商将对讲主机装于活动的门上,经常随门的开与关而发生震动,这类的问题一般出现在因震动而发生的接触不良;其次是因线路没有处理好,在开与关门时,线路被夹断;不管将对讲主机装于何处,防震及接线一定要处理好,本人建议将对讲主机装于固定死的门上或墙面;

B、线方式:多数楼宇对讲的线(至电控锁线)是从对讲主机接到电控锁上的,这类的接线方式好处多,牢固并可防破坏、信号稳定;但也有部份楼宇对讲的线是另一种接线,即从对讲主机处接三芯线到系统电源上,再从电源上接两芯线至电控锁上,而一般的楼宇对讲电源都不可能装于门上(多数暗装于门附近的墙面等处),这类的问题就可能出现在三个方面:对讲主机、电源、线路(现在的电控锁质量较稳定,很少有问题的,所于图略不计),依据经验又主要集中在电源与线上面,遇这类接线,请首先检查这段线路,其次考虑更换电源测试,最后才考虑对讲主机,而且这类的接线不善于破坏;)

2. 部分用户不能开锁;

可能原因:查线有无接错或接触不良(数码式系统:分机至的3号线;直按式:查分机至门口机2号线)及分机本身是否正常;处理方法:用替换方式换一台好机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检查接线是否接错。

备注:部份用户开不了锁,一般问题主要出现在三个方面:线路、室内分机、楼层平台;首先应检查该台不能的分机,看是否有接线不良的现像(以前能用,不可能接错的,只会出现接触不良)用万能表可搞定;其次考虑该本室内分机质量故障,更换相同型号的室内分机测试(小注:分机自带解码的,需重新编地址码),在本单元其它用户处借一台室内分机即可搞定测试;最后考虑楼层平台故障,同样采用相同型号的楼层平台测试(小注:多数楼层平台有地址码,需重新编码);没有楼层平台的楼宇对讲系统,一般不可能出现部份用户不能!一旦出现,都是全部用户不能使用等严重情况,解决方法:断开所有接线,然后按对讲工程接线图,从新一户户接入楼宇对讲系统,重新调试方可解决;如偶尔有部份用户不能使用,一般都是室内分机故障,请更换室内分机即可;

3.通话问题:

1. 全部用户分机不能对讲:可能原因:查门口机至及至用户分机音频线(也归类于楼层平台)(3号线,5号线,(线的接线号位各厂家不同,详见该系统工程接线图))是否接错及接好;处理方法:按接线图正确接好传输线。

2. 某个用户分机不能对讲:可能原因:输出端口至用户分机音频线是否接错;处理方法:按接线图正确接好传输线。备注总结:如果是新装、调试楼宇对讲系统,首先的方法是按工程接线图接线各设备连线,并编好各设备的地址码,其次是再检测一次各接线是否正确,最后再通电测试,在测试中常用的检测方法是:检测接线是否正确,牢固否、检测地址码是否正确、检查相关设备是否存在质量故障;如果是维修、更换楼宇对讲系统,首先应考虑线路故障,检查是否接触良好,有无断线(一般不可能出现接错),有无断短路情况,使用万能表即OK;其次才考虑设备故障,采用更换相同型号、功能的设备替换测试;

3. 对讲有电流声:

可能原因:查系统是否有干扰源,音频线是否接好;处理方法:正确接线,或更换一台电源试试。(最好是根据供货商工程技术师的指导操作!除了检查外界的干扰,还可以考虑适当调整相关音量等方法) 这里再补充一点,部份楼宇对讲系统的电流声过大,原因在于电源供应不足,造成部份电子元器件工作不正常,遇此类电流声问题,可以增加电源测试。据本人了解,一般的开关电源为12V、18V,多数为3A,只有极少数做到5A以上,一般18V的开关电源做到3.5A就非常不错了。电压呢,建议做到13.5V至17.5V。楼宇对讲系统的电源需根据功耗计算的,没有严格的标准,建议叫供货商给配好,超过百户的可视对讲,在预计时,建议多预计点电源。

楼主:
看了之后对我很有帮助

楼主(2016-01-23):
57u5ujjt一天已经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