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单位有一台液位计,因不知道什么原因二次表的读书乱跳

楼主(2013-10-21):
本单位有一台液位计,因不知道什么原因二次表的读书乱跳

网友A:
  有可能是液位的传感器坏了或是返回信号干扰太大

网友B:
把信号断开来检查,看看还跳不跳,不跳,表就应该没啥问题,问题出在信号上。液位计现场带显示的,如果正常,那就是干扰。如果不正常,可能坏了,也可能料位监测过程中,有其它影响因素。比如:超声波,雷达类的,液面晃动,很多气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