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随机控制,有兴趣来看看

楼主(2013-10-21):
目的:用PLC和触摸屏(威纶通)控制8个指示灯。

要求:8个指示灯无序动作,也可以是4个指示灯无序动作,动作的顺序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动作的时间间隔也可以设置。

示例:如果是8个灯动作,比如最常见的是1-2-3-4-5-6-7-8-1.这种是简单明显的,但是可以通过PLC和触摸屏我可以把顺序控制成1-3-4-2-5-6-7-8,也可以5-6-7-1-2-3-4-8.。。。。。。。依次规律进行。如果是4个灯动作,顺序也是可以设置,动作如上规律。

网友A:
  好题目呀,有谁做出来给我学习一下

楼主:
呵呵 恩恩 都来出下点子啊

网友B:
谁会呀,可以上传学习下

网友C:
谁做下,看起来很麻烦 样子

网友:
很简单,8个灯对应8个D,如D0对应1#灯,D对应2#灯等等。在触摸屏设置用刚才D点来装载亮的顺序,如D0=3,D1=1,D2=2。。。。即第一个亮的是D1对应2#等,后面是D2对应3#,然后是D0对应1#。。。。再用冒泡法比较,得到最小到最大的排列,对应的就是灯亮的顺序。加上定时器就ok了。

楼主:
对:   很简单,8个灯对应8个D,如D0对应1#灯,D对应2#...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貌似有点意思,试试看,要调试看。

网友E:
简单的顺序控制程序,用变址就OK了,

网友F:
1、梯形用字位移可实现。STL、SCL编程用寻址很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顺序控制程序,用变址就OK了,

大神 能不能给个简单的程序看看 我没 头绪 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简单的...

 我最近不想出差,生产线的程序就是这样写的,现场电工安装完后根据客户要求直接设置动作程序就好了,不用我到现场去改来改去的了。

网友G:
很有意思,不错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有意思,不错不错不错

呵呵  有没有 结果

网友H:
这是队列功能,用表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   有没有程序啊  我搞了 好久没弄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