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用紫色线连接

楼主(2013-10-21):
plc为224xp,连接台式电脑。已经买了232-485转换接头,电脑和plc距离有40m,可以用紫色线吗?紫色线怎么接呢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Profibus电缆吧,有专用DP接头,貌似订货号6ES7 9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Profibus电缆吧,有专用DP接头,貌...

是的,dp接头我也有,紫色线一端接dp接头插到plc上,令一端接232-485转换接头,转换接头有4个端子,D+/A,D-/B,GND,+9V,接哪两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