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AutoCAD Electrical 2012时只选了一个制造商,现在我想多增加几个制造商目录,该怎样做

楼主(2013-10-21):
我安装AutoCAD Electrical 2012时只选了一个制造商,现在我想多增加几个制造商目录,该怎样做?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不过我不记得具体怎么弄了 ,好像是重新装下,然后提示上面有

网友B:
我的也是,还没弄好,估计要重装。。

网友C:
插入安装光盘进行安装,选择修改,然后添加你要安装的厂商,整个安装过程和重新安装类似。

网友D:
插入安装盘点击setup.exe,然后选择-添加功能,在添加的过程中选择你需要添加的制造商目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