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中型PLC技术参数横向对比

楼主(2013-10-21):
国内外中型PLC技术参数横向对比

众所周知,相对小型PLC市场,能够提供中型PLC的厂商为数不多,目前我国中型PLC市场还主要被欧美系的国际大公司所占据。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国产PLC厂商多把精力投入到了小型PLC市场,但少数几家也并未放弃他们对于中型PLC市场的追求。下面我们就来剖析下这几款产品的规格与特点。

技术对比:

就PLC可支持的最大输入输出点数而言,我们看到多数中型PLC厂商提供的产品主要针对总I/O点数在几百点到1000多点规模的应用,和利时LE系列作为中型PLC的扩展能力稍显不足,可能在应用中会遇到一些麻烦。

随着PLC的功能扩展,运算指令、文字处理指令、通信指令等应用越来越多,对PLC的运算速度相应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目前PLC的CPU模块竞相采用32位RISC芯片,运算速度大为提高。一般基本指令的执行速度均达到数十个纳秒(ns),但仅看一种指令的执行时间并不能完整地说明问题,因此我们列出了不同类型的指令运算时间,希望用户能够通过对比看到不同厂商产品的差异。

在CPU存储容量方面,施耐德M340系列可通过扩展达到128M,可谓非常充裕,而台达和矩形科技的两款产品也有不错表现,应付一般应用是绰绰有余了。

以上各款PLC的内置接口数相差不大,配置最为齐全的还属施耐德M340系列。

对于开放式通讯协议,西门子S7-300系列表现优异,使得实现系统的扩展和改造非常方便。

台达、南大傲拓和西门子的三款产品均表现出较为完善的编程语言支持能力,南大傲拓还提供了独创的顺序控制图(SCC),它是一种简单的图形化过程描述,非常直观方便。

从技术体系角度来看,矩形科技和西门子都源自ARM架构,而和利时、南大傲拓则选择了X86架构。

产品易用性点评:

中型PLC提供了较高的性能和充足的IO点数,有丰富的扩展模块,能应对较为复杂的控制环境。正因如此,良好好的用户体验和更良好的产品易用性,在这个级别的PLC产品,尤为重要。

和利时LE系列PLC模块之间的扩展通过插针式连接件连接,同时具有锁死功能,扩展方便,使用可靠,并具备可拆卸端子,方便用户在不用拆线的情况下更换模块,使用户更快的更换,同时避免了因为拆线引起的接线错误的情况发生。和利时LE系列PLC,安装可以使用DIN导轨安装,也支持面板安装。在编程方面,提供了可视化的硬件组态窗口,并具有丰富的指令功能块,指令向导功能,提供在线监控和离线模拟功能及密码保护功能。

而台达AH500系列PLC是高阶软硬件全面整合的自动化系统,其延伸背板及远程 I/O 背板可共享,增加硬件规划的弹性;独特的支持模块热插入功能,利于维护;CPU模块内建 RS-232/422/485、Mini USB、Ethernet、SD Card 1.0 (兼容各类记忆卡)。

南大傲拓NA400系列PLC,具有Watchdog功能,故障情况下能够自动复位并重新启动,并有独特的热插拔功能和带掉电保护,自带以太网接口,可以直接接上位机系统。同时南大傲拓还提供基于硬件冗余的双机热备冗余方案,支持双CPU模件、双以太网结构,实时备份数据,从而使控制更加可靠,并且无需编制任何程序,免维护。

矩形科技PPC22系列控制器,采用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标配以太网接口,其远程IO控制功能,最大通讯距离6096米,本地站点能连接最多15个远程站点,每个站点可以组合多达32个IO模块。

综上可知,在易用性方面,国产品牌正在一步步接近或赶超国际品牌产品。

近年国产中型PLC技术发展很快,特别是在在微处理器和存储技术上和国外产品相比已经差别不大,但在编程和通讯的灵活性上还有所欠缺,亟待改进。此外,以S7-300为例,国外先进产品通常可通过丰富的软硬件相结合,设计成为一整套全集成的系统解决方案,可以为用户在开发、调试、维护控制系统带来极大的便利。在这一点上,也是国产PLC厂商需努力追赶的方向。

综合技术参数和易用性评比结果:

★★★★★:西门子S7-300

★★★★☆:施耐德M340

★★★★:和利时LE、南大傲拓NA400

★★★☆:台达AH500

★★★:矩形科技PPC22

网友A:
图片好小
放个附件吧

网友B:
君君真快

网友C:
学习啦!还是第一次看到对比的

网友:
图片看不清请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啦!还是第一次看到对比的

网友E:
还是第一次看到对比的,在什么地方学习的么

网友F:
应该将国产放在一起对比    进口品牌放一起对比

网友G:
个人 意见:除了CPU的对比,还应该比较一下可选功能模块丰富程度、软件/编程界面及使用方便程度、对老系统及第三方系统的兼容程度。

另外,CPU的速度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为瓶颈,模拟量/回路控制过多一般用DCS了,而复杂的运动控制一般用专用的控制器来做。

网友H:
没有三菱欧姆龙AB的中型机呢?国产还有其它的中型机吗

网友I:
楼主辛苦了,这里我再补充一次:中型PLC比较,请用和利时LK系列而不是LE(LE只是小PLC,LE5109和表中其他对手比根本不是同一定位级别的,价格也差老远的)。详细内容我在小PLC比较的那片帖子中回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那边去看。谢谢!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9925_1.shtml

网友J:
说的好 顶顶顶顶  力挺

网友K(2013-11-23):
图片看不清请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L:
支持南大傲拓!国产中大型PLC首屈一指!

网友M(2014-01-10):
图片看不清,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楼主辛苦了,这里我再补充一次:中型PLC比较,请用和利...

很棒,谢谢推荐。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图片看不清,下载附件查看

网友P(2014-04-02):
数据还是有点片面了,国产其实还有好几种中型PLC的。

但是文章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Q:
变频器整机解决方案伺服驱动器生产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网友(2014-05-02):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R(2014-06-07):
这个比较很客观!!!支持

网友S:
总结得很好啊,要是把AB,GE的也放上就更好了

网友T:
AB的contrologix也是非常优秀的。好像应该比西门子的好

网友T:
国内最常见的PLC应该有AB/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其他品牌只见过ABB的。

网友U(2018-02-09):
虽然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内容,但是先下载下来慢慢看

网友V(2018-07-03):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V: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无法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