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中的语言不能切换怎么办?

楼主(2013-10-21):
  进口的设备是德国工程师写的程序,现在我们 COPY 过来想自己学习一下,可是打不开,显示语言环境不对,原来是德语系统的电脑做的,我准备将自己电脑 系统 环境切换到 英语 或是 德语 ,可是都不能切换呀,显示要系统光盘,这 为什么 ?

  如上图,这个么处理呀 ?

网友A:
改完语言环境重新启动下试试。

网友B:
估计是装的时候没有装全吧,那就用系统盘放光驱试试

网友C:
哪个设备?还是那个CT???

网友D:
必须用原系统盘。XP不支持语言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用原系统盘。XP不支持语言切换。

   谁说的,XP 系统的 电脑的系统高级语言是可切换的,原来都可以的,这次系统重新安装后就不能切换了,说要光盘,不知何故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用原系统盘。XP不...

 需要加载语言包。但中文版本XP切英文问题多多。

建议安装英文版XP,再安装多语言包来支持中文。

原来可以切换,那应该是安装了语言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