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学习请教

楼主(2013-10-21):
最近在学习ABB PLC ,才发现关于它的资料少之又少,特别是AC800系列,不知有没有同在学习该PLC的大侠可否指点一二?或者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资料推荐的?

网友A:
貌似ABB的PLC应该只有AC500一个系列,800的应该是DCS系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