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电缆选择

楼主(2013-10-21):
最近单位的西门子CPU 226坏了,是台设备上的,联系厂家要价很贵;主管急了,想把另台设备上的程序考过来,于是借机想买条原装编程电缆。主要是以后能学习下300系列的组态,现有俩种电缆6ES7 972-0CB20-0XAO   6ES7 901-3CB30-0XAO,前面的原装电缆太贵,后面的能用在300上吗?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CPU 226是S7-200的PLC   用PPI电缆下载。  但愿没有密码,祝你好运!!!!

网友A:
CPU 226是S7-200的PLC   用PPI电缆下载

网友B:
不能。

前面的那个行。搞个兼容的也行,但大多效果不稳定,要求不高还是可以对付的。

兼容的只有德阳四星早期(很早了)生产的能达到原装的功能和稳定性,但后来西门子不再给他们供应芯片,所以现在防的还没见到那个真的能达到原装的稳定性。

226的程序,厂家卖你那么贵,10000%加密了的。是226还是226CN,如果是CN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搞了,有那功夫和时间,买个厂家的差不多了。

网友C:
你买PLC时要他们送一跟PPI电缆就是了,就算买一根也才几十块钱,没必要原装的.

网友D:
1,如是只用于你现在的 226 的 PLC 用一般 PPI 通讯线便宜

2, 还想要用于 300 系列的 PLC 要选择 6ES7 972-0CB20-0XAO,正品在 2K 多点,山寨货在 1K 多点就能搞定。

网友E:
搞个<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买根PPI的电缆,28块。,只要读下程序用用就行了

网友F:
6ES7 972-0CB20-0XAO是MPI电缆,可用于200及300PLC编程

6ES7 901-3CB30-0XAO是PPI电缆,只能用于200PLC编程不能用于300PLC。

正如9楼所说既然厂家卖价那么高肯定是加密了,CN的PLC很难搞定,如果有密码建议还是找厂家吧。

网友G:
能用在200/300/400上的(通吃):6ES7 972-0CB20-0XAO  正品2700左右。

网友H:
这样的200,300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