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3-10-21):
我有一台DELTA台达触摸屏(MODEL:DOP-A57GSTA),需要更改里面的程序,但是不知道密码,进不去。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问厂家要程序,加密码就是为了防止剽窃

网友A: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直接问厂家要程序,加密码就是为了防止剽窃

网友B:
台达触摸屏在网上下个<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啊

网友C:
手机刷机懂么  道理差不多

网友D:
这个比较难办,找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