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XP 与 脉冲驱动器 接法求教

楼主(2013-10-21):
本人新手,刚接触S7 200,现在手头有CPU 224XP   和一只网上刚买的步进驱动器。

已知CPU 224XP输出是24V高电平,而步进驱动器 如下图:

貌似这个驱动器  脉冲 和方向端  是要给低电平信号,高电平时公共端,这就让我CPU 224XP的输出无从下手了。。。

问题点1:就这个驱动器 我该如何接法。

问题点2:我咋把CPU224XP的24V 高电平变成5V的。。。  我试过串联上 2K欧,5.6K 欧,22K欧, 然后用万用表去量 电阻的另外一段 和24V 低电平 结果万年都是 23.9V。

先谢各位高人指点,想找些朋友一起学习 西门子  有兴趣的  留言  ~~

网友A:
一般是串一个2.2K左右的电阻电脉冲输入端.而步进的驱动的输入,使能端和方向端是不是分开的分别是两个接线端口,那个的话你只要高电平接高电平,低电平接低电平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串一个2.2K左右的电阻电脉冲输入端.而步进的驱...

如图,这个步进驱动器输入是三相的,分CK  CW  5V,就是CK CW 接低电平信号端,5V是阳公共端,但是S7 200的输出端是高电平的。。

按你说的比如我设Q0.0为PLS+,Q0.3为DIR+,那么他们应该有一个公共端M,一起接零线。我如何将Q0.0 Q0.3接入如上图的步进驱动器里呢,还是就不能接。

网友B:
  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输出电平的转换:

  1、将高速脉冲输出口(Q0.0)的供电源的 L+端,不用+24V供电,改接+5V电压供电,这样输出的脉冲幅度就变为0~+5V变化。注意:这样改后与Q0.0同电源的其它输出口(Q0.1、Q0.2..)也变为5V幅度的输出。

  2、如与高速脉冲输出口Q0.0同供电源的其他输出口要求是24V输出幅度,就不能采用上述1所用的办法,可用硬件组成电平转换电路来实现,见下图:

 1、上左侧图为第一方案:将L+接+5V,使Q0.0输出为5V脉冲。

 2、上中图为电阻R1、R2串联分压,输入给G1晶体管基极,由G1构成射极跟随器输出5V脉冲。

 3、上右图为用光耦器件4N33组成的电平转换器。其输出为5V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输出电平的转换:   1、将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输出电平的转换:   1、将高...

谢谢  回答的很详细,我可以试一下你说的第一种方法。

目前我还有朋友提供的另外一种方法,他说  将Q0.0 接入 CK,Q0.3接入CW ,然后在步进驱动器的5V那个阳极公共端上面接一个3K欧的电阻 接入-24V。

麻烦看下这样可行吗?

网友B:
回5楼:恐怕不妥:

  1、步进驱动器的5V端,要求为5V供电源,改用串接3K电阻接24V,如果驱动器的工作电流=6mA,其加在驱动器的电压可以近似为5V,是可以的。如果驱动器的工作电流≠6mA,则加在驱动器的电压就不为5V.

  2、将Q0.0 接入 CK,Q0.3接入CW ,实际上是将24V的脉冲输入CK与CW端,恐怕不行。

  由于驱动器的具体电路不清楚,上述分析不见得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