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有嗡嗡响声不转的检修技巧

楼主(2013-10-21):
电动机有嗡嗡响声不转的检修技巧

测量电动机接线柱,如三相电压平衡且为额定值可判为严重过载。检查的步骤是,首先去掉负载,若电动机的转速与声音正常,可以判定过载或负载机械部分有故障。若仍然不转,可用手转动一下电动机轴,如果很紧或转不动,则测三相电流,如三相电流平衡但比额定值大,则有可能是电动机的机械部分被卡住,如电动机轴缺油、轴承锈死或损坏严重、端盖或油盖装得太斜、转子和内膛相碰(也叫扫膛)等。若用手转动电动机轴到某一角度感到比较吃力或听到周期性的“嚓嚓”声,可判断为扫膛。其原因有:(1)轴承内外圈之间间隙太大,需更换轴承;(2)轴承室(轴承孔)过大,长期磨损造成内孔直径偏大。应急措施是电镀一层金属或加套,也可在轴承室内壁上冲些小点; (3)轴弯曲、端盖止口磨损。

网友A:
讲解的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讲解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