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在485通讯格式下求和校验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CP1H用485串口与4台三菱的D700变频器进行通讯中,其请求通讯的数据格式为:

当上图中的“数据”为固定值时,可以直接算出求和校验码。但如果“数据”为可以任意修改的可变值时(比如变频速度的任意设定),请问:

1、如何将2进制或BCD码转为16进制;

2、如何将16进制转换为ASC码;

3、如何用编程指令实现求和校验码能够根据数据的变化而自动求出?

希望论坛中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能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用OMRON的协议宏来做,将"数据"定义为变量,校验只需选对校验格式就可以了!

频率数据在内存DM3000中,为ASC值,读的时候用HEX指令先转出来,写的时候用ASC指令再写入,配合BCD,BIN指令用,可以转换成需要的数值.这是一笨方法,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OMRON的协议宏来做,将"数据"定义为变量...

楼主:
多谢两位朋友指教!OMRON协议宏没用到过,尝试一下。

网友:
用间接寻址(指针)就可以轻松实现了

网友C:
数据格式转换可以采用BINL这个指令,将BCD转换成BIN就可以了。

而且CP1H 本体的CIF01选件卡不支持协议宏通讯,校验的程序要自己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