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03变频问题

楼主(2013-10-21):
大虾们,求教。ATV303变频器怎么实现本地和远程控制?本地由端子来给给定控制方式,然后由变频器上的面板导航旋钮实际给定频率,端子的通断能实现停止。远程也是由端子来给定控制方式,然后由模拟量来实现给定频率。请大虾们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手册上有的,baidu手册啊

网友B:
通道配置设为分离,命令通道1设为端子,走导航旋钮给定通道1设为集成的导航按钮,走模拟量给定通道1设为模拟量输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