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电机旋变动了,能用变频器找零吗?

楼主(2013-10-21):
我厂有台设备,随机的KEB伺服电机轴承坏了。维修时因为要拆轴承必需拆掉旋变的转子,做记号时用红笔画了一下,最后安装时不现了。组装后报编码器错误。在变频器电机找零参数也没用,按网上说的,给UV绕组通直流电,再调sin包络线后也不行。各位大侠,还有救么?这电机不太好找,设备停几天来了,会急死

网友A:
KEB 驱动器自带找零位功能的,再找遍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在什么地方啥?我原来有台西门子的大电机,编码器老坏,后来换成旋变的,好像没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找不到零,都找了十几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零,都找了十几遍了

 问题解决没?

楼主(2021-08-21):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蝙蝠_8  找不到零,都找了十几遍了  内容的回复! 问题解决没?...



解决了,找零时,增益降低点,不然会报警。都快十年了,这机器也早不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