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报 F003

楼主(2013-10-21):
ABB变频器报 F003是什么问题,怎么处理?

咨询ABB售后后叫换板子,郁闷,求解

网友A:
查ABB变频器用户手册:

F003是散热器温度过高。

手册中的排除方法是:

1、风扇故障

2、空气流通受阻

3、散热器积尘

4、环境温度过高

5、电机负载过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2014-02-14):
ACS510的控制板叫SMIO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