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USB-485转换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21):
西门子CPU224,一个USB转RS485转换器,笔记本电脑,PROFIBUS插头用2个转换器在笔记本2个USB上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互发数据,正常传送及接收,发送与接收指示灯正常。在现场测试,USB转换器另一端接PROFIBUS插头(A、B线已校对,接A1、B1,终端电阻打到ON),插头插到CPU上,USB电源与接收指示灯常亮,发送灯不亮,step7-micro/win软件 通信设置里面,选择PPI通讯,串口地址与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地址一致(COM1),双击通信刷新,USB发送灯闪亮,接收灯常亮,地址扫描从1-126,多次测试均不通。

疑问:1、USB转485转换器用普通屏蔽电缆接一个PROFIBUS插头是否就可以替代编程电缆,貌似还需要一些通讯协议之类的吧???

2、USB转换器自测没问题,A、B线接反了,接收灯是不亮的,实际上接收灯亮了是不是说明,电脑与CPU之间的物理连接正常,可能在设置上或是缺少通讯协议??

3、我之前见过有厂家人员的确是用USB转换器实现了笔记本电脑与PLC200之间的通讯连接,但是可能在设备和CPU甚至某些调试软件有所不同,有专业人士请指点,

4、兼容性,s7软件、转换器、cpu 三者之间有哪些不兼容性或是注意的地方

5、如果USB转485能实现与200的通讯,是否在300、400上也能应用上

跪求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A:
只是做到 USB 到 RS485的电平转换是不能和S7-200或300的通讯的。

需要实现 USB 到 RS485的电平转换和 PPI 协议转换才行。

建议使用西门子原装电缆,还支持多主站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做到 USB 到 RS485的电平转换是不能和S7...

网友C:
1、USB转485转换器用普通屏蔽电缆接一个PROFIBUS插头是否就可以替代编程电缆,貌似还需要一些通讯协议之类的吧???

完全可以替代,不需要协议,本人实际使用过。

2、USB转换器自测没问题,A、B线接反了,接收灯是不亮的,实际上接收灯亮了是不是说明,电脑与CPU之间的物理连接正常,可能在设置上或是缺少通讯协议??

没有发起通信时,接收和发送应该都是不亮的,接收灯亮应该有问题,需要确认接线及PLC接口是否正常。

3、我之前见过有厂家人员的确是用USB转换器实现了笔记本电脑与PLC200之间的通讯连接,但是可能在设备和CPU甚至某些调试软件有所不同,有专业人士请指点,

确认可以使用USB/RS485实现S7-200编程。

4、兼容性,s7软件、转换器、cpu 三者之间有哪些不兼容性或是注意的地方

应该只用考虑RS485接口之间的电气性能匹配问题。

5、如果USB转485能实现与200的通讯,是否在300、400上也能应用上

普通的USB/RS485转换器不能实现S7-300、S7-400的编程应用。

网友D:
  三楼回答得很是详细的说,学习

  但是 S7 200 好像用 USB转换的 485 接口是不能直接进行通讯连接的吧,我测试怎么不能通讯的呀,无法上下传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USB转485转换器用普通屏蔽电缆接一个PROFI...

1、USB转485转换器用普通屏蔽电缆接一个PROFIBUS插头是否就可以替代编程电缆,貌似还需要一些通讯协议之类的吧???

完全可以替代,不需要协议,本人实际使用过。

这个说法不够严谨。领域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你成功了,是因为你使用的是USB虚拟串口,协议是由编程软件提供的,虚拟的串口仍然是串口,不是真实的USB口。说白了,就是在USB上跑串口。

楼主的问题没成功,看看地址设置是否正确,还有把PLC转换到停机,还有有的USB虚拟串口转换器做得不好通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