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 USB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3-10-22):
在线时,设置USB连接,点击连接后自动匹配CPU型号对话框,然后就没反应了。

驱动没问题,因为我连接了旁边的一台CJ2H 正常在线。

难道是被设密码了?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不是什么问题都和密码有关的

网友B:
如果有密码,也会先提示数据正在下载, 过一会就提示UM读保护,并停止下载.

USB口下面有个RS232串口,先用串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密码,也会先提示数据正在下载, 过一会就提示UM...

 谢谢你的回答。

R232 接了触摸屏在,我怕拔了设备熄火了。生产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问题都和密码有关的

 大神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您这不说了跟没说一样吗....

楼主:
还是的靠自己啊。。。

故障现象:选择USB连接后,点击连接,弹出自动匹配CPU型号窗口,然后窗口自动关闭,然后就没然后了。

然后手动设置CPU型号,哈哈,发现没有CJ2M选项。

我装的是9.3版本啊。。。。

就没往这方面想,真是太JB蛋疼了。